制动电阻怎么选型

楼主(2013-07-23):
现在手里有台设备转速6800转。要求0.5秒内刹车,变·频器4KW电机3KW,三相异步电机,且惯性很大,请问高手,制动电阻怎么计算

网友A:
0.5秒内刹车  而且惯性又很大,这个光依赖制动电阻是停不下来,考虑机械制动加电阻制动

网友B:
制动电阻的规格在你变频器的厂家说明书上应当有配置的规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5秒内刹车  而且惯性又很大,这个光依赖制动电阻是停不下来,考虑机械制动加电阻制动
同意楼主的观点。光靠变频器是不行的,很容易报过流。

网友D:
0.5秒直接从6800降到0吗,这种情况你的机械结构受得了吗?

网友E:
像这个东东,看搞个碟刹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可以用气动或者电磁线圈,控制。但,机械结构,极可能会变形,很危险。
楼主这个设备,启动加速时间得几十秒吧,看看累计多少能量,0.5秒怎么能够消耗下去呢?效果就是一停机就报警,然后就是自由滑行几分钟。。。。。

网友B:
如果惯性很大,不必在变频器上配电阻;直接变频器设成自由停车,用外部抱闸制动;

网友F:
一个系统的制动过程是多少秒,不是你人为确定的,首先要具备条件,比如,它的启动时间是多少呢?传动系统“启动时间”是他最大的动态驱动能力,你的制动受到他的约束。要想超越启动时间的制动,那就得加抱闸或其他机械制动了,且也要适可而止,别把旋转轴切了。如果制动时间太短的话。

启动时间:转速从0-额定转速的加速时间,制动也可以参考这个值。这个值与电机的功率有关,电机轴转动惯量有关。

楼主:
起动时间1.5秒0到685O转,负载很轻,负载上面有个单向轴承,轴承外面是皮带轮,是单向的就像自行车的飞轮,往前才能带负载,在自行车不踩时
车轮转速很高是自行车飞轮有很高的惯习,所以剎车较用易。即使这样电动机要在0.5秒内停止也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说明书硬是没找到,都打厂家技术支持热线,一问三不知,都怀疑是不是他们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