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流动方控制

楼主(2013-07-23):
各位老师,在图库管道的最后一项选择了自带液体流动的管道但是怎么控制方向啊?

网友A:
默认是按画的时候的顺序为方向的,即先画的为起始点,最后画的为终点
+1

网友B:
画的时候注意画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画的,是直接再图库里选的,我想旋转都不可以,我不会用变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流动方向应该是个模拟量的变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