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楼主(2013-07-24):
在编程过程中,听很多人说什么直线插补,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做法呢?

网友A:
呵呵;相对于二轴脉冲输出功能而言的;
二路脉冲带二个伺服的话,平面坐标从A点到B点,如果没有插补功能,二轴是各走各的,没有运算关系,最后可以从A到B点,中间X、Y轴走的路线是不确定的;
如果是直接插补功能,则从A点到B点可以走直线;;
更高级的还有圆弧插补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嘛?我还是没有明白,可以举个例子吗?例如三菱PLC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嘛?我还是没有明白,可以举个例子吗?例如三菱PLC用什么指令呢?
FX1S/FX1N/FX2N这些PLC上自带的功能是没有插补的,所以你也看不到什么插补指令;
FX2N-20GM,这个具有圆弧插补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FX3U有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