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550

楼主(2013-07-24):
请教个问题,ABB变频器 ACS550为什么电容负极与BRK-不通?
变频器故障为开关管短路,过流取样电阻烧断,变压器一次侧上端串联限流电阻烧断。

网友A:
本身就不能同电位。

楼主:
   不送高压,外接18v电源至2844(8脚的),测8脚有5v,但6脚没有输出,临时拆下3844(14脚的)嫁接的电路板上,更换一楼所属损坏器件,送电变频器有显示,临时接个小点的电机试车,正常。
   有个问题,这个变频器BRK+、BRK-之间没有直流530v,测量其他相同型号正常的变频器,BRK+、BRK-之间也没有直流530v,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