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故障求教

楼主(2013-07-24):
 现在有一台ABB ACS600的变频器,上电,自检后报I/0 COMM ,按复位键,出现AMBIENT TEMP报警,但与用户说的报OVERFREQ 过流不一样,求大师赐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以前用过ACS600的变频器,现在都忘记了,貌似这个变频器坏掉了配件不好找。

网友B:
好像是温度过高。他们说过流也有可能。看看控制板,电源板。这些板子到处都是。实在找不到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温度过高。他们说过流也有可能。看看控制板,电源板。这些板子到处都是。实在找不到可以问我
似乎这种板好贵哦!

网友B:
不贵,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贵,比较便宜
我想问下这种应该换那张板试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温度过高。他们说过流也有可能。看看控制板,电源板。这些板子到处都是。实在找不到可以问我
说的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