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4):
 各位大侠,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问题?PLC是200的,伺服是西门子V80的。我用的脉冲输出MAP库来控制伺服电机的,现在伺服电机只按照一个方向,程序里面预置方向0和1 我都试过了。伺服电机还是按照一个方向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是不是要串2.2K的电阻?谁能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当然不是只有一个方向了,伺服参数设置对了吗?还有就是接线是否错误呢?我没用过西门子的伺服。

楼主:
我用的V80的伺服,不要设参数的,正转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不能反转

网友B:
在查查接线,我没用过V80的,但用过别的变频器,方向要另外一根线单独控制的!低电平正转,高电平反转(只有一个输出IO)!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脉冲输出没有串2.2K电阻,把伺服的串口给烧了

网友C:
LZ有没有遇到过PNP转NPN方面的问题

楼主:
遇到了,NPN和PNP接线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也只懂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