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4):
同功率的变频器为啥带不动同功率的电机?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瞎扯;
要看电机电流及变频器电流及过载能力来定;
如果你的是风机类变频器,但负载是重的,当然带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瞎扯;
要看电机电流及变频器电流及过载能力来定;
如果你的是风机类变频器,但负载是重的,当然带不动;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了。为什么带不动,要看现场条件的。如果旋转轴被卡住了,也是转不起来的。

网友D:
如果电机本身超负荷运行确实带不动。还有就是风机泵类变频一般带不动用于机械负载的电机。

网友E:
启动阻力很大的话,变频器确实搞不动
楼主要说明清楚 工况

网友F:
原因很多,主要看是什么样子的负载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所谓的带不动是个什么概念?
是:
启动报警?(报警内容)
运行报警?(报警内容)

网友H:
负载还是在一定情况下影响变频器的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