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4):
——本月初上海国际机器人展示会,展出的几乎都是进口设备,国产的机器人演示的速度与精度远低于进口的,在上海电视台的采访中,国产厂家(机器人与伺服电机厂家)也坦言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尤其是精密伺服电机减速箱,基本都被日本公司控制,其实这跟我们的发展是在学日本人有关,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使用都是装在了电机尾部,这种安装形式优点是增量脉冲信号对于速度贡献的精度高,动态响应好,同时输出的UVW信号提供电机换相信号,我也经常被问到有没有国产的绝对值编码器可以替换现在装在伺服电机尾部的增量编码器,伺服电机要选用绝对值编码器,如果还是装在电机尾部,那样的编码器要求分辨率很高(为满足伺服电机的动态特性要求,最少17位以上)、信号输出响应要求快(比如EnDat等专用信号),这对于绝对值编码器国产化以及成本要求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是这种安装对于最终的机械输出的精度还是要取决于精密减速箱与机械传动上的精度,而这个恰恰又是日本及德国的加工强项。如果照样学习日本的(德国的成本更贵,我们国内较少有人去学的),那就必然钻进了日本精密机械加工的圈了。实际上装绝对值编码器与原来已经使用的增量编码器并没有对立,而一定要替换掉,其实这次展会,就算是日本的尼康公司,也提出了仅仅在伺服电机高速端装编码器不够的弊端,欧洲早有在低速端加装绝对值编码器补充信号提高精度,电机高速端用增量编码器确保电机动态特性的使用方法。这样可以避开减速箱精密性问题,实现用绝对值编码器的确定绝对位置的重复精度,但那样机械设计与电气增加绝对值编码器信号接口就要重新考虑设计了,在国内普遍只会照样子学国外而不愿冒险创新,或者嫌麻烦不愿重新设计机械结构,这种想法恐怕也就一闪而过了。于是,明年的展会上我们国产的厂家可能还是在抱怨精密减速箱。

网友A: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B:
1、给拖动电机套上编码器,可以精确检测电机转轴的角位移;
2、给拖动电机套上编码器,可以精确检测电机转轴的角位移,但是不能精确控制电机转轴的角位移;
3、由于电机转轴的角位移与工件的位置有关系,但不是精确对应关系,所以工件的位置精确检测和精确控制不能靠编码器来解决!
4、企图用拖动电机套上编码器,实现工件、加工位置的精确控制是一个大误区!

楼主:
好好的歌到了刘老师这里,怎么走调了?我是那么说的吗?

网友A:
两位稍安勿躁,慢慢说

网友A:
我一直认为真理越辩越明,可你们两们说的我一直在糊涂,觉得都有道理,不知道应该相信谁的了,你们都给开贴从入门开始普及下就好了

楼主:
"2、给拖动电机套上编码器,可以精确检测电机转轴的角位移,但是不能精确控制电机转轴的角位移;3、由于电机转轴的角位移与工件的位置有关系,但不是精确对应关系,所以工件的位置精确检测和精确控制不能靠编码器来解决!
这么个“物理老师”是体育老师教出来的?哪里推到出来的“结论”?

楼主:
2,伺服电机装编码器,实现位置闭环控制,就是精确控制电机转轴的角位移的;

3,我的帖子就是讨论如何用编码器安装的多种方式来实现工件的位置精确检测和精确控制靠编码器来解决的。
这位“物理老师”来一个体育老师教的三级跳,给跳到沙坑里去了。

网友B:
“1、给拖动电机套上编码器,可以精确检测电机转轴的角位移;”

1、举例说,你用手转动电机转轴,这时编码器会告诉你,转轴转过多少各脉冲,或者告诉你转过了多少角度;
2、这个检测是精确的,不容置疑的!
3、但是,这种精确检测,必须是在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允许范围内,超出频率范围,脉冲数就失真!或者说就不准确了!

网友B:
“2、给拖动电机套上编码器,可以精确检测电机转轴的角位移,但是不能精确控制电机转轴的角位移;”

1、举例说,你用手转动电机转轴,这时编码器会告诉你,转轴转过54个脉冲的角位移,你要相信这个检测结果;
2、但是,你要看着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用手转电机转轴,你想让电机转51个脉冲,电机就转51个脉冲,你想让电机转52个脉冲,电机就转52个脉冲,你想让电机转53个脉冲,电机就转53个脉冲……,你不可能控制到这个精度!
3、不仅你做不到,任何人都做不到,中国人做不到,外国人也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给拖动电机套上编码器,可以精确检测电机转轴的角位移;”

1、举例说,你用手转动电机转轴,这时编码器会告诉你,转轴转过多少各脉冲,或者告诉你转过了多少角度;
2、这个检测是精确的,不容置疑的!
3、但是,这种精确检测,必须是在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允许范围内,超出频率范围,脉冲数就失真!或者说就不准确了!
你的问题已偏离我的主题,你既不是用户也不是学生,我不用回答你的问题,请你继续在沙坑好好玩,我就看看。

网友B:
“3、由于电机转轴的角位移与工件的位置有关系,但不是精确对应关系,所以工件的位置精确检测和精确控制不能靠编码器来解决!”

1、举例说,电机轴在“零”位置时,工件在位置A点,当电机转动侯,再回到“零”位置时,工件并没有准确回到A点;
2、举例说,电机轴在“零”位置时,工件在位置A点,当电机转动侯,再回到“零”位置时,工件并没有准确回到A点;不同的过程,工件再回到“零”位置时,工件回到A点的实际位置不同;
3、电机轴安装编码器,只是检测了电机轴是否回到“零位”,不能控制或者确定工件一定回到A点!

网友B:
“4、企图用拖动电机套上编码器,实现工件、加工位置的精确控制是一个大误区!”

1、很多人以为有了编码器,有了17位的编码器,就能实现精确控制,其实是不可能的;
2、不管你用增量式,还是绝对式编码器,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企图用拖动电机套上编码器,实现工件、加工位置的精确控制”是一个大误区!
3、“编码器”只是个“精确控制骗术”的“道具”!

网友B:
4、机械定位控制才是最准确的位置控制模式,用给定指令脉冲数与反馈脉冲数的比较指令控制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制动,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精确定位控制!

网友C:
请zhibinliu60老师不要再在此贴跟帖了,感觉已经有许多东西在误导大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zhibinliu60老师不要再在此贴跟帖了,感觉已经有许多东西在误导大伙了。
呵呵,刘老师,天太热,多注意休息,沙坑不好玩。

网友D:
虽说不熟悉这行,但从道理上感觉,楼主提到的方案不错。

网友E:
機械手的誤區 非在編碼器 更與其解析度高低無關 真正的性能表現是掌握在控制器 編碼器及伺服完全在其掌控下 才能發揮 快狠準的特性 國內做的機械手其關鍵技術 真的掌握在外國人的手裡嗎? 非也 真正的原因 是廠家的無知 僅靠仿冒不願投入創新 怎能掌握技術 就靠使用絕對式編碼器 就能讓機械手飛上天 我想還是很難 編碼器僅是一個回饋的元件
至多在低速下 會有些幫助 然而機械手是個高速高精的系統 怎樣才能快狠準 才是機械手的目標

网友F:
赞同楼主的观点。研发这个确实是难。

网友G:
楼主好像不是搞数控机床的专家,对数控机床上的伺服电机为什么装编码器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回去好好看看理论书籍在上来发表言论。祝你有所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像不是搞数控机床的专家,对数控机床上的伺服电机为什么装编码器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回去好好看看理论书籍在上来发表言论。祝你有所收获!
我本来就不是“数控机床专家”,书架上也没有找到“理论书籍”可看,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引入数控机床专家参与讨论,既然你看出了不少的问题,为何不提出来大家学习一起讨论呢?
再次引用我自己的内容,请求指点拨正: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使用都是装在了电机尾部,这种安装形式优点是增量脉冲信号对于速度贡献的精度高,动态响应好,同时输出的UVW信号提供电机换相信号,我也经常被问到有没有国产的绝对值编码器可以替换现在装在伺服电机尾部的增量编码器, 伺服电机要选用绝对值编码器,如果还是装在电机尾部,那样的编码器要求分辨率很高(为满足伺服电机的动态特性要求,最少17位以上)、信号输出响应要求快(比如EnDat等专用信号),这对于绝对值编码器国产化以及成本要求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这里我没有特别提到编码器作为伺服电机位置环的作用,这个本来就是普通的常识,而我恰恰是要讨论这个位置环仅仅是伺服电机的位置环,而不是控制目标的位置环,并提到了
“仅仅在伺服电机高速端装编码器不够的弊端,欧洲早有在低速端加装绝对值编码器补充信号提高精度,电机高速端用增量编码器确保电机动态特性的使用方法。这样可以避开减速箱精密性问题,实现用绝对值编码器的确定绝对位置的重复精度,"
——请求eyujiedianqi指正,不胜感激!

网友H:
伺复电机控制系统中另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检测工件位置,在我所碰到的设备中确实已是这样。而且这设备还是十年前的设备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啊!

网友I:
回复 楼主:
他说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防让他说说他的看法,我们多吸收各家之长。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这个很中肯,我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I:
12樓所提的編碼器是個騙術 這無關他在技術上有什新的想法
高解析度的編碼器的用途 不在於定位精度 而在於追求運動的平順度 老劉始終搞不清出 也不願搞清楚

機械手真正的應用是在精度嗎 其實不然 真正的要求是在速度 非精度

對了藉此告訴大家 機械手的控制器 也是一個很專業的控制系統 只可惜懂得人太少

网友J: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驱动器控制电机的(俺没研究过驱动器,猜测其主要任务是速度控制;配合位置环来完成准确定位,因为系统有惯量,仅靠启停电机无法精准定位,准确定位前,速度预估调整是必须的,常规PID控制的作用在此体现),系统位置控制编码器或者说光栅一类,往往是安装于传动系统末级,那才是做最终位控的。

老刘的误区,大概在于,强调电机的梆梆开关控制,忽视伺服系统速度可调。有些闭环控制系统(控制算法)的本质,是在最终空间定位的过程中,牺牲了一点点时间,就是降低了速度。

网友J:
其实闭环求差最后到稳态,都是由快到慢减少输出的变化。时空转化在此体现

网友K:
楼主的意思是说 如果把编码器直接装到工件的轴上,而非电机轴上来弥补 机械精度的缺陷。

依靠这个思路来实现精确控制。

这个是两码子事情,机械精度务必提高 ,过程控制也要优化

网友L:
做过一个系统,电机尾部加增量编码器,构成速度环,外部机械结构上加绝对值的编码尺,构成位置环;为什么不直接用编码器定位呢,因为机械结构是2吨的物体在皮带轮上以1米/S的速度运行,会有皮带打滑的现象,这样,电机轴就相当于空转,自然不能用其尾部的增量编码器定位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系统的定位精度不能仅仅靠电机的运行精度,实际上如果机械结构可靠,完全不用另加外部编码器,靠高速端的绝对也好相对也好的编码器也就可以实现高精度的位置控制。而事实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差。
当初上学的时候学自控原理,对伺服里面的三个环,还有一堆堆看的晕的公式就搞不清,我想我们的机器人不如国外的,不仅是在硬件的精度上,在伺服控制的算法还有策略上还有很多要研究的地方吧

网友M(2015-01-28):
本人是个文化不高的机电修理工,机械传动都有间隙误差丝杆有间隙,传动螺母有间隙,工件夹持有间隙,累计误差起码翻几倍,无论编码器用那种,驱动器的计算如何精准都无法改变。要想减小误差只有改变传动方式,电机和机械刚性耦合,把传动连接全部去掉,直线电机驱动就像一个悬浮列车哪一样。研制都是烧钱的,在过一百年我们也研究不出来的,修那么多伺服电机,外国的都是大气手笔轴承是最好的,绕组不垫相间一样持久,编码器预先标记,编码器主轴连接是凸卡连接,驱动器故障直接系统报位置让你直奔故障点,主轴是高硬材料,国产的以为难我们小修理工为目的的,轴承反装,垃圾轴承一年报销,换轴承就把后端盖坏掉才换得了,换编码器手摇半天,油封不封油,主轴受热跳误差动吓死人,编码器中心螺纹软的一顶就毛,比铜棒还软,喊我买花2万买个日本的,也不花2千买个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