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4):
我重新安装好 s7-300  v5.5 后,开机运行时提示  没有可靠的许可证密匙。可我已经安装好许可证了,好不容易才找到处理方法(打开电脑后,点击我的电脑,设置手动为自动就可以了),可每次电脑开机都要设置一下才行,否则无法运行。不知哪位大侠知道知道如何处理该问题?就是设成自动后永远不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将授权软件未设置为自动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只要关闭计算机再启动,又是如此。不知如何长期保持

网友A:
可能没有正确导入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