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4):
各位师傅:
兄弟厂里有个AST3501-C1-DC24V的PROface屏,现在想把里面的程序拷贝下来,

(可是没有普洛菲斯(PROFACE) 触摸屏编程线CA3-USBCB-01)

问一下有没有对这个比较懂的师傅,怎么样才可以把程序拷贝下来呢?

还有 触摸屏编程线CA3-USBCB-01 它可以用在300以上的屏上面吗?还是其化的型号用的线又不一样了?

网友A:
可以用U盘或者CF卡把程序读出来。

网友B:
自己先安装编程软件看看

网友C:
呵呵;不设保护情况下用CF卡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说下步骤啊!我看说明书看的不怎么懂,

我想用U盘,请才大给个步骤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请部下这个型号   AST3501-C1-DC24V的PROface屏

是旧型的还是新型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程软件看的到吗?  我连数据线都没有传不了程序的。

一条线两百块,我不知道用那么一两次划不来。

网友D:
安装好编程软件,点菜单“传输工程”弹出“传送工具”中有“Memory loader"这个选项,点击打开,弹出对话框

网友D:
读写不一样,在附件里,可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