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3-07-24):
想请教下,我的无刷直流电机为什么启动不起,控制器上电启动起来不到2S自己就会断开,然后自己就又会转一下,转一下停一下,接线式没问题的,这个和电机的启动时间设置有关系吗?可能的原因呢?

网友A:
  和直流电机控制器有关,控制电压信号太小甚至是断续的。

楼主:
这个应该不会,之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好像是在我调了soft软启动和调速旋钮之后才出现的,可是调这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