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4):
西门子TP177B人机界面触摸屏是和什么设备连接?是和PLC还是变频器?如果没有PLC而只有变频器如何连接?初学者,请教一下。

网友A:
和什么东西连接,这是什么问题?谁知道你要达到什么功能?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就是说触摸屏能够只和变频器连接显示电机运行参数及故障信号吗?

网友B:
呵呵;一般情况下都是有PLC的;

网友C:
理论上,触摸屏与变频器有合适的通讯协议连上了就可以显示内部一些参量,需要自己对屏组态。

网友D:
正常都是连接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