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问题

楼主(2013-07-24):
一台750w变频器输出直接接到电机上明敷电缆4米奇怪的是电机外壳对地电压134付电机摇绝缘没问题换电机也一样的问题外壳接地线漏电不跳闸  电机放干木板上测量对地也有100多付电压

网友A:
变频器有感应电,要确定你的地线是正规接法

网友B:
用变频器就是这样!

网友C:
用变频器就有感应电,良好的接地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D:
你这个是社么牌子的变频器漏电有100V! 你先确定你的接地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找该变频器的供应商或者售后来处理吧,100V的漏电这变频器有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