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三菱PLC只能接NPN传感器输入的信号也就是低电平,为什么OMRON的PLC高电平低电平都可以输入呢?

网友A:
可以通过跳线选择PNP还是NPN输入方式的

楼主:
三菱的说明书我看了几遍都说只能是NPN型输入或者说必须输入低电平才有效。

网友B:
三菱FX3U及FX3G可以通过S/S端子的接线选择是MPN型还是PNP型接线方式

网友C:
呵呵;FX1S/FX1N/FX2N这些国内销售的型号电源已经内置了,只需要COM与输入X端连接就可以,所以有极性要求;当然这些型号也有-ES欧版的,是外接DC24V电源输入信号的,与OMRON的一样,PNP/NPN都可以;
现在的FX3系列已经全是外接电源进去了,公共端为S/S,则PNP/NPN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