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电报POFF

楼主(2013-07-24):
我修一台机器上电报POFF   已经查到是电压检测电路的检测点电压偏低为-5.8V 人为用直流电压给检测点加-7V显示就正常  但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路电压检测出自+5V的一路线圈  不知道跟+5V这路有没有些关系  各位富有验的同行  请指教指教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的检测小电容漏电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把检测电路的元件换掉,应该是元件有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是电压检测电路后面的运放输出脚的一个反馈电阻虚焊造成的

网友B:
我是厂家,以后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登极科变频器  1878159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