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4):
小弟最近学习三菱FX2N的PLC ,TO K0 K0 H3300 K1这条语句是通道初始化,为什么是把CH1,CH2,置为电压输入,CH3,CH4关闭

网友A:
那只是举个例子,没什么好追究为什么是电压
你实际使用时在根据具体的要求设置

网友B:
呵呵;H后面是对4路分别定义的,每一路信号是什么就用什么,3表示不使用;

网友C:
3表示不使用,0表示-10~+10mV电压,1表示4-20mA电流,2表示-20~20mA电流,书上好像说关闭了的话处理速度会快点的。

网友D:
多看几遍手册就会明白的

网友E(2019-10-13):
这个数值为什么相差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