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4):
不同步该怎么解决,差了6个小时,把时间改成12小时制或者24小时都没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就要对趋势曲线的每个选项都仔细查找了,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B(2014-07-14):
我们的工控机也是这样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是新手请楼主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