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4):
大家有没有用过拉线编码器与数显表测位置?我手上有个闲置拉线编码器 行程是1000MM的,想把它装在机器上测一个移动挡块移动位置,挡块是在直线滑块轴承上通过丝杆驱动行走的,本来想用编码器直接装在丝杆上的,但是现在丝杆与丝杆螺母间隙有点大,不行,所有考虑装拉线编码器,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表好,国外的机器见过有这样的方案,但是那种表国内买不到,大家有谁做过这样的,用什么数显表
我手上的编码器  脉冲输出 A  B  Z相  分辨率600

网友A:
高功能的计数器就可以,只是能不能比丝杠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功能的计数器就可以,只是能不能比丝杠精度高
表只要能计增/减脉冲量,可设定比例显示,高速计数,掉电保存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