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指示灯的意义,帮忙翻译下!

楼主(2013-07-25):
这个是什么表杂用?上面的参数代表什么?
这个是什么?三极管吗?
这幅上面的每个灯的代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希望高手教下!

网友A:
第一个L、C、R测试仪,拿着宝贝不识宝,送给我算啦

网友B:
图片可以再清楚一些么,第一个某些按键的单词看不清楚,还有角度可不可以调正,第二个X-ray genetator看字面意思是X射线发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L、C、R测试仪,拿着宝贝不识宝,送给我算啦
我也支持送给你

网友D:
指示灯分别是X射线开、OV过压、OC过流、OT过温、OP-MON不知道什么意思
最后一个应该是电源指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L、C、R测试仪,拿着宝贝不识宝,送给我算啦
我也支持送给你
干什么用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测量电阻,电容,电感,那两个管子看不清型号不好说,写着什么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板子上是Q标示的符号。还有板子上U是表示什么元件的符号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Q代表是三极管,U代表是芯片,三个脚的不一定是三极管,可能是mos管,IGBT,或者是三端稳压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问你手中的两个件上写着什么字

网友G:
有钱啊 玩电桥了啊 POWER SUPPLY是电源开关 下面IN PUT是电源输入 什么过温的楼上的说了 INTECFACE接口

网友G:
型号什么的自己百度就什么都知道了 不要什么都拿上来问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个是电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看,在板子上是Q1.Q2.Q13.Q14.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电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