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前天晚上修一台自动化设备。
   半夜时分徒弟打来电话说设备电路坏了,自己修不了了。于是起床去看看,发现是24V电源保险烧了,换一个还是烧了,于是判断有短路的地方。这时切断电源进行对24V正负极测量电阻,发现阻值很小,于是判断为24V短路了。逐个断开输出连接线,发现一处接近开关的一段线路短路了,因为机器长期震动导致线皮磨损连接在一起了。
   说明一下,发现有短路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更换保险或者加大保险,要经过判断以后再更换保险,以免故障扩大。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天晚上修一台自动化设备。
   半夜时分徒弟打来电话说设备电路坏了,自己修不了了。于是起床去看看,发现是24V电源保险烧了,换一个还是烧了,于是判断有短路的地方。这时切断电源进行对24V正负极测量电阻,发现阻值很小,于是判断为24V短路了。逐个断开输出连接线,发现一处接近开关的一段线路短路了,因为机器长期震动导致线皮磨损连接在一起了。
   说明一下,发现有短路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更换保险或者加大保险,要经过判断以后再更换保险,以免故障扩大。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绝对的经验之谈

网友B:
真是好经验

网友C:
常识问题,维修电工初级的教程上就有的东西。这还是经验?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的技术好不代表所有人技术都好,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就是经验。做人要低调,别的不想多说。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教程读的再熟,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到的。

网友F:
作为维修电工这是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G:
常见的故障,有时是遇到了,才会有更好的体会;而且,现场的故障,其表现可能形形色色。
所提到的不能加大保险,应当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