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如题,LOGO!本身并不带有A.B相高速计数器。无法直接使用该功能。能否通过软件编程,利用两个开关量输入接口通过梯形图或功能块图实现该功能?使用的频率很低。我是想用该功能实现对轴的正反转计数,并利用LOGO TD显示出来。

网友A:
LOGO! 目前只支持单脉冲型输入,还不支持AB型旋转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很低 能否用梯形图来完成呢?
比如S7-200可以用这个图来表示
----| |----|p|----|/|-----|~~~~~|
   i0.1          I0.2    |CU   |
----| |----|p|----| |-----|CD   |
                         |     |
----| |------------------R|------
   I0.0

LOGO!没有这个|p|指令,是否可以有其他方法完成?

网友B:
哪的多慢呀
带编码器转动的电机不能给LOGO信号?

网友C:
logo!目前功能很多,但他的扫描周期有限,毕竟是最小的PLC嘛,所以,接受编码器信号有点累,不合适,频率低了还是可以的。具体多少要看说明书的指标,编码器每周脉冲数很多,所以一般其频率较高,不合适呀。而且不会有两个高速脉冲口吧?

网友D:
没用过LOGO,它只支持单脉冲计数吗,那另一相可不可以作为方向控制位,如果旋转速度不高的话可以编程实现双向计数!

网友E(2015-04-13):
LOGO!有“沿触发与”功能块,为“上升沿”触发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高电平,这个应该是对应200的P指令;还有“沿触发与非”功能块,为“下降沿”触发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