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线路

楼主(2013-07-25):
请问:萨克米压机1600模具吹风电磁阀yv173接线端子编码是多少?

网友A:
这个难啊  还是现场慢慢研究吧

网友B:
参照说明

网友C:
说明书上有图

网友D:
还是找说明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师傅!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E:
从新布根线!

网友F:
电磁阀的接线复杂吗?它就是得电吸合,失电脱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线是接好的,但不知道编号?查不出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那就不好办了,得一点点查线,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