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前提是变频器内部输出电压都是10V,除了电位器阻值不同外其他一样,那么在在旋转相同的角度时,变频器获得的频率是否相同?

网友A:
看面板显示的频率,因为同阻值的电位器不是绝对角度一样阻值就一样

网友B:
旋转相同的角度,只要能保证电位器中间抽头对两端的阻值比相同,也就是分压比例相同,频率也就是相同的!

网友C:
呵呵;最终是看分压输到变频器的电压值;如果你都是直线型电位器,在允许范围内,同规格的相同位置对应的电压也是基本相等的,比如你1K与4.7K的二个对比时;

网友D:
楼主是想用几个电位计来控制一台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