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一营房采用家用漏电断路器作为总开关,这几天它老是间断性的跳闸,负载包括2台空调、2个冰柜、2盏未用的照明灯具。我怀疑是漏电跳闸,但是它是间断性的跳闸,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它的漏电流,想问一下各位电工朋友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确定跳闸原因是过载还是漏电?如果是漏电的话,我该如何进行检测并锁定是其中某一台用电设备。目前手上的仪表有大点瑞钳形电流表、高精度钳形电流表0.01A,接地钳形电流表、万用表等等。

网友A:
先确定漏电断路器的容量是否满足。把漏电断路器出线侧的零火线对掉一下,看看现象能消除吗

网友B:
“家用漏电断路器作为总开关,这几天它老是间断性的跳闸,”

1、跳闸时,检查漏电断路器进出线是否有发热?
2、若漏电断路器进出线有发热,说明是接触不良发热跳闸;
3、将发热的进出线端螺丝紧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的容量是能够满足要求的,63A,实际负载电流在满负荷是低于20A。另外就是想咨询下对调零线和火线的位置是什么目的呢?担心接反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因为火线绝缘不好?对掉零火线,故障就可以消除,试试看看,最好用摇表摇一下对地绝缘阻值。

网友C:
进出线端螺丝紧固?有无漏电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出线端螺丝紧固?有无漏电处?

1、如果断路器的进出线端接触不良发热,断路器会出现热保护无规律跳闸;
2、这时,不是漏电跳闸!因为接触不良不是漏电的原因,而是发热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出线端螺丝紧固?有无漏电处?

1、如果断路器的进出线端接触不良发热,断路器会出现热保护无规律跳闸;
2、这时,不是漏电跳闸!因为接触不良不是漏电的原因,而是发热的原因!
刘老,我说的是两个方面

我喜欢你讲的东西,再讲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示,我又积累了一些经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个提示,我似乎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发热管容易出现火线绝缘不好的情况,然后对调下火线和零线以后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下面是我的分析和根据你们的提示得出的经验总结:
   炊事班储藏室采用63A 50mA的漏电保护断路器作为总开关,这几天它老是间断性的跳闸,负载包括2台空调、2个冰柜、2盏未用的照明灯具。我怀疑是漏电跳闸,但是它是间断性的跳闸,如何查找其跳闸的原因?
故障分析:
   漏电保护断路器跳闸原因无外乎有三种:一种是热过载引起断路器跳闸,另一种是漏电电流超过阈值跳闸,第三种是断路器自身故障引起误跳闸。
   首先考虑热过载引起跳闸的可能,热过载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实际负荷电流超过了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而引起断路器跳闸;二是实际电流未超过额定电流,但是由于进出线的接线端子未紧固,端子处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通过电流时接线端子严重发热,热能传递至断路器内部的检测机构导致误动作。——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断路器选型为63A,实际负载电流总和低于20A,不存在电流过载的情况;再检查端子紧固情况,螺丝无松动,端子接触良好。
   然后考虑漏电电流超过阈值跳闸的可能,在断路器复位后恢复供电的情况下,所有负载均投入使用,实际测量断路器总的漏电电流值,用MS2301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漏电流档位测量断路器总进线的漏电流,正常工作下漏电流值低于2mA未发现有某台用电设备漏电的情形。之后一直观察使用,观察时间超过6小时,一直运行良好,该断路器无再次跳闸的情形。——后来发现泡菜房的空调压缩机未正常工作,电容爆裂失效,该空调故障发生的费时间恰好在断路器频繁不定期跳闸期间,猜测很可能是由于电容失效期间出现了漏电的情形导致断路器跳闸,最后电容完全失效,引线断掉,此时漏电的故障彻底解除,所以在后面的观察期间未再次出现跳闸的情形。更换压缩机运行电容以后,再次观察其工作状态,然后观察断路器是否有再次跳闸的情况。
   针对断路器漏电跳闸的情况,还存一些可能,比如该断路器供电的某用电设备绝缘失效导致漏电跳闸,如果是火线端漏电,可以尝试着交换该用电设备的L,N线的位置,此时漏电情况可能会得到改善,以前就遇到过发热管火线端漏电的情形,交换火线和零线的位置后漏电情况会有所改善。又比如某个元器件漏电,当该元器件未上电工作时,测量总的漏电流较小,一旦该元器件投入工作以后,漏电流飙升,达到阈值后断路器跳闸,这样的情形就应该对用电设备进行逐个排查,根据其工作状态测量漏电流的大小,然后再针对性的进行处理。
   第三种是断路器自身故障导致跳闸,具体表现为即使是拆除漏电保护断路器的出线端以后,断路器合闸即会出现跳闸,出现这种情况可判断断路器已经失效,需要更换漏电保护断路器。
     如果有这几种仪表,或许会让现场的故障判断更加方便快捷:普通的钳形电流表、绝缘测试仪、万用表、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可直接检测漏电流的大小)、红外线测温仪(或者红外热像仪)。
     在此再次谢谢楼上给我出点子的兄弟们,谢谢了。

网友D:
楼主分析得头头是道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