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一台欧瑞1.5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烧3842B的6脚到开关管门极之间接的33欧电阻,求大虾指教!

网友A:
断掉输出的33欧姆电阻,看看6脚波形正常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形不正常,我想知道的是一般这类问题是哪块出问题了

网友B:
6脚为输出,你可以先查电源5脚和7脚的。电源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有故障呢?震荡时钟那部分有没有坏掉

网友A:
先外加直流电10-30V上3842,8脚应为5V,看6脚输出波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换3842。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一上电就烧3842B,外围肯定还有问题。

网友D:
看一下7,5脚多少伏电压,怀疑3842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了两块3842了,应该不是它的问题,6脚有波形输出!

网友E:
回复 楼主:
幅度是多少应该等于7脚电压差不多16,7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烧3842,烧3842的6脚到开关管门极之间的33欧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6脚输出波形

网友F:
首先,有波形输出,说明起振了。唯一可能有问题的是4脚了。有没有查开关管啊。

网友F:
有波形,说明起振了,只有查4脚了,时钟脚。有没有查开关管啊?尽量把这一路上的所有器件都查一遍,从输出到开关管的门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开关管也更新了,现在貌似看来就剩4脚的阻容原件了,但是也都检查过了,没问题,电源起振的一瞬间就烧33欧电阻,纠结!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管尖波吸收的电容和二极管那部分存在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33欧对地测电阻是多少?33欧电阻的功率是多少。会不会是33欧电阻后面对地短路了?33欧功率太小挂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量一下输出时几伏?这个电阻后面还有没东西,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欧对地测电阻是多少?33欧电阻的功率是多少。会不会是33欧电阻后面对地短路了?33欧功率太小挂了。
33欧电阻后边对地阻值21K

网友G:
我支持15楼的说法,一般上电即烧很可能就是那几个家伙若得祸

楼主:
故障已排除,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故障已排除,感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公布一下答案呗!究竟怎么回事呢?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不要保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什么原因?不回答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不回答也无所谓。
这两天我写篇维修总结,详细叙述一下整个检修过程,以及最后的解决思路,跟大家分享一下!放心吧,大家携手并进才能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保密,是什么原因?
这两天我写篇维修总结,详细叙述一下整个检修过程,以及最后的解决思路,跟大家分享一下!放心吧,大家携手并进才能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故障已排除,感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公布一下答案呗!究竟怎么回事呢?
这两天我写篇维修总结,详细叙述一下整个检修过程,以及最后的解决思路,跟大家分享一下!放心吧,大家携手并进才能共同进步!

网友J(2013-12-13):
我猜是Z1稳压管短路引起。

网友K: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发布总结。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同感

网友M(2014-01-20):
场效应管坏

网友M:
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N:
等待楼主的回复啊  分享一下

网友O:
期待楼主的维修总结 快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