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透明液体在直径3mm透明管里,需检测管内透明液体是否低于标准液面高度。
不能与管内液体接触。
请各位帮忙
有没有便宜好用的光电管或者其他检测方法

网友A:
这个要用视觉吧

网友B:
 你这个具体怎么控制检测的?如果不是连续的一排瓶子的测量,我觉得可以用称重的传感器检测重量。毕竟一个满管的瓶子和一个空瓶子的重量是不同的。
 如果你想用一般的光电开光或者激光传感器就算了吧,这些东西做不到(这不科学,嘿嘿)。
 还有你这个基本上找不到便宜的传感器帮你计算或者测量液位,你这个是不接触的测量啊。

网友C:
透明玻璃管如果不是很厚的管子,用电容式传感器可以测到,但是不很精确。光电传感器好一点的应该也没问题。我检测过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