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处理

楼主(2013-07-25):
现有4~20mA模拟量输入接到DVP06AD-S,我该如何对其进行信号处理?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对于DVP06AD-来说,电流信号时把对应CH的V+与I+连接,程序在主机里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只不过这个硬件连接我是知道的,我想知道我在主机中如何编程来处理这些模拟量值。
是首先先对我的模拟模块进行判定,然后在对各个寄存器进行设置,后将模拟量值移到数据存储区域吗?感谢您的回答,谢谢,能为我做深一步的解答吗?谢谢。

网友B:
正常是4-20MA对应0到4000
明白原理就会比较了

网友A:
呵呵;其实台达的软件在模拟量编程方面还是很方便的;
填写对应的数据可以自动生成对应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传个台达模拟量编程的程序给学习学习,十分感谢!

网友C:
认真看编程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