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STS(Static Transfer Switch)为电源二选一自动切换系统,正常工作状态下,主电源处与正常的电压范围内,负载一直连接于主电源,负载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主电源恢复正常后,负载又自动切换到主电源。STS
静态转换开关采用先断后通Break before Make的切换方式,可以实现不同输入电源之间的不间断切换,为单电源负载提供双母线供电。如:非并联UPS系统的N+1冗余。不同容量UPS系统的N+1冗余。不同型号UPS系统的N+1冗余。不同市电的冗余。市电与发电机的冗余。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即不间断电源,是一种含有储能装置,以逆变器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恒压恒频的不间断电源。主要用于给单台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系统或其它电力电子设备提供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当市电输入正常时,UPS 将市电稳压后供应给负载使用,此时的UPS就是一台交流市电稳压器,同时它还向机内电池充电。当市电中断(事故停电)时,UPS 立即将机内电池的电能。通过逆变转换的方法向负载继续供应220V交流电,使负载维持正常工作并保护负载软、硬件不受损坏。UPS 设备通常对电压过大和电压太低都提供保护。
一般的大型数据中心或者供电要求等级较高的单位,都会在UPS后端增加1台STS作为最后的保险。

网友A:
有延迟时间没有

网友B:
STS没见过,倒是UPS应用广泛。
第一种要求多电源冗余,成本太高,也就像北京奥运会一样不缺钱的用5路不同的供电电源冗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延迟时间为8毫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据我所知,同功率的UPS和STS的价钱相差很大,如:APC5000功率的UPS一般市场价为6000RMB左右,STS应该为4000RMB。UPS的功率损耗在50%左右,STS的功率损耗2%(基本上是满载)

楼主:
回复 楼主:
最快4点5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