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空压机专用变频器安装手册
磊峰 LF2000-KY系列

一:产品介绍:
 磊峰空压机专用变频器是东莞市磊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空压机专用型变频器,磊峰空压机变频器LF2000-KY系列已经过多年的产品实践应用与技术改进,目前成功应用于阿特拉斯,寿力,英格索兰,神钢,复盛,捷豹,巨风,凌格风,开山等知名品牌的空压机设备改造(或故障机替换)与新机配套,控制功能达到完美的矢量效果,性能稳定,是进行旧空压机节能改造与新空压机配套使用的理想产品.现介绍磊峰空压机变频器在旧空压机改造与新空压机安装及调试方法,协助您更好的使用磊峰变频器以达到最佳的节能效果.

由于空间有限,图片不一一例出
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lfdzkj.com
二:安装指南:

2.1:空压机加装磊峰变频器前示意图:

说明:
1:R  S  T 是空压机电源输入接线端子,电源一路送给KM1  KM2 ,空压机控制器控制电机启动是通过KM1  KM2  KM3组成的星三角降压启动来实现的.
     2:R  S  T 另一路送到控制器的相位检测端,用于相位检测,同时给空压机散热风扇与空压机电源变压器提供电源(图纸未显示),其次空压机的电机电流检测互感器一般是接在R  S  T  端子的上端,其中有两条电源线是经过CT1的两个内部圈.
2.2::空压机加装磊峰变频器后示意图:

以下是开山空压机(新机)改装前后的图片对比

说明:
    1:首先将连接于R   S   T  端子到KM1接触器的三条电源线拆掉,这三条其中有两条是经过CT1的,重新从R  S  T端子接三条电源线到变频器的电源接线端 R   S   T ,同样有两条也要经过CT1,CT1是带两个圈的电流互感器,CT1将所感应到的电流信号送到空压机控制器,在控制器里可以看到电机电流,一般加装变频器后CT1感应到的三相电流是有点不稳定不平衡的,因为加装变频器后,变频器的输入侧电流是存在一定泼动,这是正常的.其实加装变频器后也没有必要使用CT1来检测变频器输入电流,因为变频器本身有电流保护与电流显示,对空压机电机有保护作用.因为目前市场上配套变频器专用的空压机控制器一般是没有安装CT1,而是通过通讯直接读出变频器的电流.
     2:变频器的输出端U  V  W 接到 KM1的输入端,在这里请注意,变频器输出的电只能用来控制电机,有的空压机将散热风机或空压机变压器的电源接到KM1 或 KM2的输入端,此时请务必注意将接到KM1或KM2输入端供给散热风机与空压机电源变压器的电源线重新拆下来接到空压机电源端子 R  S  T
     3:主回路的线接好后就要接控制回路的线了,变频器要能正常控制空压机电机正常运转,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启动信号,二是速度信号,启动信号从RUN ,COM1这两个端子给定,来自KM2的一个常开点,当空压机启动后,KM1 KM2 KM3这三个接触器执行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动作,过程中KM2是最后吸合的,当KM2吸合后,其常开触点闭合,这个闭合的信号送到变频器的RUN 与COM端,变频器开始运行,变频器运行后马达不一定会转,另一个条件是变频器速度信号输入端 20MA与COM2能接收到一个0到20MA的电流信号,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压力变送器到空压机控制器共两条线,只要将其中一条剪断,分别将所剪的两个接头接到磊峰变频器的20MA  与 COM1这两个端子即可. 接好线后给空压机通电,我们可以通过查看变频器U1-16号参数,如果发现这个参数有微微变化的电流信号,则说明接线正确,如果发现U1-16号参数是0.00 ,则只需将接到变频器 20MA 与COM1端子的线调换即可.
三:空压机参数设置指南
   空压机参数设置基本不变化,不过星三角降压启动转换时间可以适当减少,因为加装变频器后,空压机上的星三角降压启动实际
上是不起作用的.另外空压机的加载时间不要调太短,建议跟变频器的加速时间相当就可以了.

四:变频器参数设置
4.1:变频器数字操作器介绍

4.2.数字操作器按键的功能介绍

4.3:变频器参数设置表:

五:PID (恒压控制)功能介绍
PID参数设置与调试步骤
PID功能调试说明:
1:变频器通电后显示U1-01=0.00,这个是PID给定值,按 DATA/ENTER键直接可以修改此参数,一般 U1-01设置为0.21 代表 压力目标值为 0.7MPA,设置好后启动空压机,变频器正常以50HZ运行,当压力达到 0.7MPA后,变频器降速度运行,则说明 U1-01= 21 代表 0.7MPA的目标值,如果变频器运行后压力到达0.72MPA后变频器才降速运行,则说明U1-01=21代表0.72MPA的目标值.如果想修改PID目标值,只要将U1-01的数值适当调整即可
2:如果启动空压机后,变频器一直以 50HZ运行(U1-02是变频器输出频率,按上升键可以找到此参数)到达目标值后还是不降速,则可以适当降低U1-01的数值,直到降速为止.
如果速度一直降不下来,则说明恒压不起作用,请仔细检查与PID有关的几个参数,如果参数设置无误,则检查U1-16 是否有电流信号,如果没有电流信号,说明变频器20MA,COM2这两个端子到空压机压力变送器的接线没有接好.
六:产品选型
6.1:产品系列及技术参数:
变频器型号 变频器功率 额定电流 适合空压机电机 过载能力
LF2000-KY-07T3 7.5KW 15A 7.5KW 200%负载1分钟
150%负载5分钟
120%负载10分钟
LF2000-KY-11T3 11KW 22A 11KW
LF2000-KY-15T3 15KW 32A 15KW
LF2000-KY-18T3 18.5KW 38A 18.5KW
LF2000-KY-22T3 22KW 45A 22KW
LF2000-KY-30T3 30KW 65A 30KW
LF2000-KY-37T3 37KW 75A 37KW
LF2000-KY-45T3 45KW 95A 45KW
LF2000-KY-55T3 55KW 115A 55KW
LF2000-KY-75T3 75KW 155A 75KW
LF2000-KY-90T3 90KW 180A 90KW
LF2000-KY-110T3 110KW 220A 110KW
LF2000-KY-132T3 132KW 270A 132KW
LF2000-KY-160T3 160KW 325A 160KW
LF2000-KY-185T3 185KW 375A 185KW
LF2000-KY-200T3 200KW 410A 200KW
LF2000-KY-220T3 220KW 450A 220KW
LF2000-KY-250T3 250KW 510A 250KW
LF2000-KY-280T3 280KW 560A 280KW
LF2000-KY-315T3 315KW 632A 315KW
LF2000-KY-315T3 355KW 710A 355KW
LF2000-KY-315T3 400KW 800A 400KW
说明 1:以上都是380V系列,其他电压系列需来电订做
    2:使用磊峰变频器不需要加大档次,空压机电机多大就配多大的变频器.

七:变频器故障排除

故障代码 造成原因 排除方法

变频器直流电压过低 变频器输入电源缺相
变频器输入端端子有松动
变频器输入端电压过低
变频器加速时间过短  找到原因排除后复位(复位方法:按下变频器RESET键,或关闭电源等变频器显示器无显示时重新上电.

变频器接地
  变频器输出侧发生接地短路,如:电机烧毁,相间短路,电线短路或接地等. 可以先将变频器输出到马达的三条线拆掉后再启动变频器,如果正常则说明是电线或电机问题,排除故障后再接线试机.

  变频器输出缺相 输出电线断线
电机线圈断线
输出端子松动
依照原因一一排除故障后复位后再启动.

变频器过热 周围有发热体
环境温度过高
变频器风扇不转 排除发热源,或将变频器移到低温地方
联系代理商或厂家更换风扇

   变频器过负载 检查电机电流E2-01的设置

变频器功率太小 将E2-01设置为电机名牌额定电流,
更换功率大一档次的变频器

   变频器开机对空压机
控制器有干扰 压力不准,波动很大
温度波动很大不稳定
控制器死机
将信号线与主电路动力线分开走线,变频器输入与输出增加磁环.变频器与空压机有效接地.
磊峰变频器 ---- 进口变频器的完美替代品!

网友A:
你那个开山改造图上变频器在哪呢

网友B:
能不能上个复盛空压机的图

网友C:
你都变频改造了,怎么还用原来的双速电路?

网友D:
请楼主详细的说明下他的控制原理吧,这个才是关键。谢谢!

楼主:
开山图没有把变频器拍出来,只拍了接触器主回路的接线

楼主:
原理简单讲解: 保持原空压机工作顺序与保护功能不改变,把变频器串接到空压机电机接触器与空开之间,由星三角降压机

启动的KM2 的一个常开触点作为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取空压机内部压力变送器的电流信号作为变频器PID反馈值,变频器

面板设定压力,对空压机电机做恒压控制. 减少空压机卸载次数,节省电费

楼主:
复盛空压机与国产空压机内部接线基本相同,都用到星三降,不同的地方是空压机相位检测三条线,变压器电源两条线,风扇电源三条线,这些线有的空压机直接接到电源端,有的接到星三降KM1  或 KM3的输入端,也有的接到接触器的输出端(风山电源)

网友D:
公司的空压机,大概控制过程是:
起机、
变频器驱动空压机电机(50Hz左右)、空气压力达到A、变频器减速待机(25Hz)、
当空气压力下降到B、变频器驱动空压机电机(50Hz左右)、
空气压力达到A、变频器减速待机(25Hz)。。。。

核心控制块,用的单片机。
就这么个控制过程,可否改成这样的:
设置空气压力维持在C压力上下,如果空气压力大于C,电机减速,反之,加速。

网友E:
就是加变频器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完全可以 参考恒压供水

网友G:
现在的螺杆空压机 都是变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用磊峰变频器就是这样的:设置空气压力维持在C压力上下,如果空气压力大于C,电机减速,反之,加速。
不过空压机变频器肯定要设置最低频率的,在用气量很小或不用气的情况下,变频器控制空压机电机以最低频率运行,
直到空压机卸载,卸载后等气压下降到加载压力时,变频器又加速.

网友H:
有个术语不明白,什么叫空压机卸载?
另外,有功率20kw的空压机变频器吗?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磊峰变频器就是这样的:设置空气压力维持在C压力上下,如果空气压力大于C,电机减速,反之,加速。
不过空压机变频器肯定要设置最低频率的,在用气量很小或不用气的情况下,变频器控制空压机电机以最低频率运行,
直到空压机卸载,卸载后等气压下降到加载压力时,变频器又加速.
最低频率一定要哦,不然会吓到你的,喷你一身油,哈哈

网友I:
还有个小问题,变频器坏了怎么办?虽然有故障报警,可以使空压机自动停机;如果使用中开关电源坏了,启动端子坏了等等没有故障报警停机怎么办呢?那油又不是狂喷。。

网友J:
很好的空压机变频改造例子,有图有原理。普及下行业知识。非常好。嘻嘻,因为之前我一直没看懂空压机改造是怎么回事,这回似乎有了印象。谢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K:
阿特拉斯有集成变频器的机型!另外改造时还要注意最低频率不能过低!要注意空压机的润滑情况!并不是加了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上提醒的好,我也是这么热切的。空压变频改造一定要把原设备的工作原理搞明白,否则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空压机卸载就是空压机马达在转,但空压机不打气,马达是空转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错,是需要设置最低频率的,目前空压机厂家变频空压机一般设置最低频率20HZ,不过我们做旧空压机改造要看不同牌子的空压机,一般最低设置25HZ,有的空压机还要设置到35HZ,因为现在空压机厂家出厂的变频空压机的马达一般是变频马达,变频马达散热风扇是单独市电供电,50HZ 380V,不管马达转速是多少,其散热风扇始终是全速运行,所以马达散热效果好,最低频率设置20HZ没问题,但旧空压机改造不一样,马达的散热风扇的转速跟马达转速是一样的,当马达降速后散热风扇也降速,散热效果就没那么好,这点不注意,有可能会缩短马达寿命

楼主(2014-07-25):
回复 网友I:
喷油的情况很少,一般机器不会,有碰到开山的节能型机,由于变频器故障停机,而喷油的,这种机器可以将加载阀的控制线经过变频器一个故障接点(常闭),只要变频器故障停机,加载阀关闭。避免喷油

网友L:
广告儿子uuuuuuiii

网友M:
螺杆式的也可以改

网友N(2014-08-25):
有个螺杆空压机。加装变频器后  时不时就报  主机不平衡停机了 是怎么回事??

楼主:
那是因为空压机原来的电流互感器检测的是变频器的输入侧电流,因为变频器输入侧电流本来就不平衡,所以建议把互感器拆掉,或进入空压机控制器的厂家参数,把电流不平衡值调大

网友O(2015-06-01):
我改造过一台复盛空压机,运行时候加载阀正加载,压力还没到卸载压力,这个时候加载阀就关闭了,空压机显示卸载,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P:
回复 网友H:
有22KW规格滴

网友Q:
不错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R:
请教楼主;我有个想法.保持原空压机工作顺序与保护功能不变 ,利用卸载方式作为变频器启动信号[从0zh-50zh]行买行呢?

楼主(2015-07-27):
回复 网友R:
这个想法不错,从节能的角度来考虑很好,实际做起来存在缺陷是:电机频繁启动较多,而且是带负荷(空压机存在内压)启动,对变频器要求比较高,启动力矩小的变频器是不好用的,我们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客户原来用45KW三菱A740变频器改造一台37KW的空压机,用了几年后,变频器坏了,我们用磊峰37KW的代替(磊峰变频器启动力矩是比较大的),但听客户反应,之前这样改造效果很好,就是电机轴承容易坏,基本上一年要换一次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O:
老式的复盛空压机在加装变频器后,建议把加载阀并联一个吸收电容,避免因变频器干扰造成加装阀误动作

网友S:
不错的资料,很值得我将来借鉴。

楼主(2017-02-15):
回复 网友A:
开山那张图,变频器挂在外面,开山空压机结构紧凑,里面放不到变频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变频器故障停机后,没有反馈信号给空压机控制器,空压机会喷油,少数空压机会喷油,很多不会,如果担心喷油,可以把空压机加载阀的一条线经过变频器一个故障输出报警的常闭点即可

网友T:
最喜欢这样的帖子,有案例,有方案,我一直以为空压机改造需要模拟量输入及输出模块呢

网友U(2017-04-24):
有没有必要有工频与变频的手动切换开关?

网友V:
用变频器了还用星三角启动?你这电路实际试用过吗?

网友I:
故障报警用的是变频器常闭点,如果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不能启动的话,报警就失效了。可不可以用变频器的常开点,变频器启动后闭合,也就是变频器启动后加载才能工作

网友W:
都用变频器了,还留着星三角起动的接触器干什么?

楼主(2017-07-04):
回复 网友W:
留着有用:
1:保留原空压机控制系统功能不变
2:万一变频器有问题,把线拆回方便,空压机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