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想用一台变频控制两台互相切换的电机,两台电机不能同时启动 ,启动有一点频繁,中间要调速

要求是每个电机有一个启动和停止开关分别控制一台电机,人站在左边可以启动和停止左边的电机,人站在右边可以启动和停止右边那台电机

启动要先接触器先闭合,然后变频器再运行,停止时是先变频器先停止,然后接触器再断开,防止变频器烧

请帮忙给个电气图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占个位。
看楼主用的什么变频器,还有就是这么个调速法。
楼主说明不足,请继续。。。。

网友B:
一个变频器接两套一样的启停,用中间继电器互锁就得了。
调速电位器也并联,用继电器互锁分别接通就得了。

网友C:
哦,不是的,就是变频器的输出接两个电机,两电机与变频器之间,分别用两个接触器做转换开关。接触器要互锁,只能同时有一个吸合,而且是离线操作转换,就是停止运行时操作转换。

变频器要具备内部有多套参数组,每个电机用自己的参数组,西门子的变频器一般有4套参数组,可以分别带4个不同时工作的电机。实现一拖多。

网友D:
一个变频器接两套一样的启停,两个接触器器互锁就得了。
调速电位器也并联,启动信号也并联分别接通就得了。,太简单了,有时间我给你画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占个位。
看楼主用的什么变频器,还有就是这么个调速法。
楼主说明不足,请继续。。。。
这个接线应该比较复杂,初步思路,应该至少使用一个中间继电器。
还有,就是调速问题:
是左右电机的速度不一致,还是,不论左还是右电机,在运转中有速度变化(是线性变化,还是阶梯性的速度变化?)

网友E:
用plc貌似简单一些 也更可靠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plc貌似简单一些 也更可靠一些。
理论上是这个样,但实际上,应该考虑成本,以及维护人员的能力。

我们公司就这样,搞个回收水控制,水位到达后,启动水泵,延时一定时间关机,居然装上PLC了。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牛人的杰作。

网友F:
都是专业人士,学习膜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人设计了个图,但是感觉还是有点问题,按下SB5后接触器KM1得电,按下SB1后,变频器运行,停止时按下SB3变频器停止,但是触器KM1仍然得电,如果我要去启动电机2,我就要按下SB6,这时KM2得电,KM1断开,但是假如工人操作失误,本想启动KM2,没有直接按SB6,而是先按下了SB2,这是由于KM1线圈一直得电,启动的还是电机1,就给生产带来了问题。

谁帮忙把图修改下,发我QQ214174510

网友G:
用PLC控制的,将外部按钮替换一下。

网友H(2017-03-31):
回复 楼主:
求大神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