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我想用一台威纶通和三菱变频进行通讯,可以改变频率,点动运行,可以显示运行频率,电流。请高手教我触摸屏里的东西要如何做,如何设置。多谢了,有实例可以发我邮箱里1171917758@qq.com

网友A:
如果你选用三菱的屏,那和三菱的变频器直接通讯很方便的
只要开始新建工程时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没弄过,一般都带PLC的

网友C:
你先看看威伦触摸屏里有没有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协议。

网友D:
新的三菱PLC都带有MODBUS通讯协议,可以直接组态,如果是旧的三菱变频器的话就需要用宏来做,按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协议读写变频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