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两块温度数显表任何时候只有一块通电投入使用,另一个不通电源,温度信号取自同一台设备的同一位置,因此想两块温度数显表共用一个PT100的铂电阻,三线制接法,请教一个PT100的铂电阻能不能同时接在两块温度数显表?温度数显表的型号是XMT-122和XMT606各一块。

网友A:
如果不同时通电的话,应该是可以共用的,具体的接线方法你懂的;如果同时通电的话,貌似是不可以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增加了我试验的信心,今天经试验,两块表不同时通电的,两块表共用一个PT100的铂电阻,没有问题。有此想法的朋友放心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增加了我试验的信心,今天经试验,两块表不同时通电的,两块表共用一个PT100的铂电阻,没有问题。有此想法的朋友放心使用。
你这样做有什么别的好处呢?

网友C:
一个铂电阻也没多少钱吧
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透露一下,学习学习

楼主:
嘻嘻,其实就是偷懒,减少安装工作量,这套设备已经安装使用几年了,原来有一块数显温度控制仪,线路已经埋入地下,现在小改一下,需增加一块数显温度控制仪另有用途,如果为这块数显温度控制仪重新敷设线路,再安装一个铂电阻传感器,挺麻烦的。共用一个铂电阻,就不用另外敷设线路安装了。

网友D:
不行的。用一个热电阻不能并联温度表。倒是可以先进一块温度表,然后有这块表做一个输出,去第二块数显表。现在的数显表都是智能的,可编程的。所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并不困难。

网友E:
这个 之前我在欧姆龙的表上 试过,不行,温度偏差7度多

网友F:
铂电阻可以用双制的,就是有两路输出的,有六个接线柱的。

网友G:
一个铂电阻接两块甚至多块温控仪只不过是特例,实际意义不大,仅仅是多地观察单地温度;相反一个仪表接多个铂电阻有工程意义,多地温度集中监控。

网友H:
温度有偏差.

网友I:
绝对不可以,解决办法十分简单,就是双支热电阻,安装方式完全不变,但热电阻是双路的

楼主:
申明一下:我所使用的场所温度偏差对控制的影响不大,有几度的偏差也没什么,而且前提是任何时候只能一块温度表通电源,如果两块温度表同时通电源,显示的温度很不正常(试验过)。如果精度要求高,不建议采用我的方法。我原来是采用的一个中间继电器实现一个铂电阻在两块温度表的输入端自动切换,也不理想,因为一般的小型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吸合时的接触电阻较大,使用时间一长,触点氧化,偏差可达几十度。
我很高兴,我的帖子抛砖引玉,大家提供了两个好方法:
1.”双支热电阻,安装方式完全不变,但热电阻是双路的”;
2.“可以先进一块温度表,然后有这块表做一个输出,去第二块数显表。现在的数显表都是智能的,可编程的”。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到一个仪表上去 如果哪个仪表支持二次输出 而且支持电流 把这个表的输出热闹到另一个表上去表情就可以了 有时同一个数值 要在两个地方显示时 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K:
应该可以用,不管是不是同时通电。我使用一个k型感温线同时接3个温控器常年使用

网友L:
k型是热电偶,pt100是热电阻,两者测温原理不同。热电偶测温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并联两个以上二次仪表。而热电阻不可以。

网友M:
热电阻 电偶( pt100 )都是不能并接的,你可以用稍微智能点的仪表 ,有输出 电流或电压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