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5):
请教一个问题plc控制温度时,温度传感器信号如何给plc控制变频器调速,

网友A:
你需要一个AD模块,把温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转换层数字信号给PLC。  然后就可以各种折腾变频器了

网友B:
一种方式由PLC完成数据给定与采集,经运算处理后将结果直接由DA模块输出到变频器;
另一种方式由PLC给出目标值由DA模块输出给变频器,反馈(温度采集)接入变频器,由变频器自带的PID或不用PID来控制;

网友C:
温控仪会输出一个模拟量的信号(例如4-20mA),把这个信号送给PLC的A/D模块,通过模数转换再去控制变频器调速

网友D:
如果温控仪可以输出模拟信号为什么不直接去驱动变频器?再经过PLC转换再输出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E:
要连PLC的话,要加AD模块

网友F:
这个不用PLC都可以,西门子MM系列的变频器和欧姆龙的温控器  这样的案例我之前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怎么做。可以详细点吗?最好有电路和参数

网友G:
其实,如果用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连PLC或温控器之类的一律全免,就是一个变频器,一个温度给定值,和一个温度实际值送入变频器的A/D接口,链接内部的PID控制器,就可实现恒温控制了。

网友H(2013-10-06):
控制方案有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