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6):
公司用的变频器,参数调整较多,如果被误修改到某些参数,要恢复出厂设置,再调整回来,相当麻烦。设想,如果用单片机调整参数的话,应该相当省事省力的。求:指点!
变频器:艾默生 EV1000

网友A:
用单片机存储参数,用什么设参数呢?显然要再加屏,成本高了很多的。最好是问问艾默生将参数存进操作面板,定期重新下载,

网友B:
写入参数后把参数锁定不行吗?

楼主:
某些参数是要经常改的,品种不一样,就要改。

我的设想是:
设计个手持的单片机设备,可以再上面做好变频器的参数内容准备;
通过变频器的面板的那个接口连接单片机设备,这样省事,免接线,操作人员大众化;
连接好后,一键调整变频器数据(单个参数,或者是有参数),这个应该相当快的吧,而且省时间、错误率及低;
可以用单片机校对参数,比如操作工私自修改主要参数等,能够很快找出来。

综合以上,大侠们有没有兴趣啊?
有没有相关思路、教程、例子,分享好么?

网友C:
感觉这样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样多此一举
不多,个人兴趣。
没事学习学习

网友D:
如果想用手持终端来调整变频器内部参数,将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这个方案估计就连变频器生产厂家也是望而却步,投资太大,市场前景不明朗。
要实现这个想法,就得知道变频器支持什么通讯协议,如何与变频器交换数据。
最难的是手持终端,要写软件,写脚本,对底层的硬件编程,编写通讯协议。
有一个办法比较现实,联系变频器厂家,获得上位机软件,用笔记本电脑连变频器一键修改参数。

网友E:
现在的变频器制造商都会配置上位机的调试软件,用笔记本+一颗通讯电缆,就可以参数化变频器,非常方便。上传下载参数自然是举手之劳了。艾默生的变频器也应该有这样的操作软件。无需自己开发单片机的编程器了。

网友F:
可以是可以的,关键你要知道参数下载,你的单片机要和变频器的DSP通讯呀,对方的程序不开放你弄不起来的。就算是你直接写eepROM,你不知道数据格式有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