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3-07-26):
茶艺炉水壶上的,串在加热管电路上,不知道什么东东

网友A:
应该是热敏电阻防干烧的吧。

网友B:
是个温度熔断器,当温控器失灵时,温度超过这个器件的极限时会迅速熔断切断主电源。

网友C:
电饭锅里也有这个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这个件是套在个普通绝缘管里的,那不是要等到塑料管烧化了才起作用?

网友D:
就是温度融断器或叫温度保险。买不到此件,我一般用1.0焊锡丝三股并联装进原件壳体引出引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E:
192度10安的温度保险

网友F:
加热电路中得温度保险,修家电的地方和电子市场很多,这是常用元件

网友G:
温度保险并不需要要等到塑料管烧化了才断开。
只要过流导致温度急剧升高,内部瞬间温度高达两百多度,立马熔断。
而外表因导热没有那么快,只有八九十度。

网友H:
温度保险丝,前两天刚刚买两个换 电饭煲里的
1块钱一个

网友I:
温度保险啊

网友J:
温度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G:
学习了,谢谢

网友K:
我这里有生产的,正温度的,负温度的都有。

网友L:
温度熔断器,可以买到。很便宜。

网友M:
这个淘宝上一搜,就有很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