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6):
现有一台15KW海利普A系列变频器,轻载运行正常,重载但还没有超载时就经常报低电压。
工作是测量输入端电压380V基本稳定,波动在5V左右,不知是电源滤波大电容问题还是检测电路误报警
又或是其他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接触器吸合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充电接触器烧线圈。已修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高手,相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