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6):
本人是个小工人,厂里说需要设计一个卷绕装置,用于布料的收卷,控制其线速度的范围在1-10m/min,但我就一个操作工,控制方面不太懂,请看到我帖子的师傅,发发善心,帮个小忙,能个给现成的一些方案吗,拜托了,急求!!!!!!!,拜托各位师傅了

楼主:
qq 1059632831,希望能和各位师傅交流交流,也请版主帮个忙,小生初来乍道,请多多关照

楼主:
没有师傅来吗

网友A:
可以联系我13823995948

网友B:
一般的电气线路你会吧?
变频器用过吗?
QQ254074406

网友C:
汇川变频器有专门的收放卷控制的方案

网友D:
收卷机,按说呢,机械上并不是很复杂,控制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收卷机要配有张力控制器,也可以用一个重力杆杠压在材料上面,这种方式最简单,也最便宜。
收卷材料的宽度,如果太宽,那么主轴就要二边都支承起来,如果窄轻,只要一边单挑就可以了。材料重了还要有升降机构。
控制方面,变频器是肯定要的,最好不要用多段速,多段速控制收卷的话,会产生一松一紧的现象,收卷的效果不理想。最好的方式是模拟控制方式,按材料的距离来控制收卷速度。材料下垂越多,速度就快。材料越紧,速度就慢,紧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转了。这种控制就是机器来多快,收多快。最终这个收卷速度自动达到一个理想状态。

网友D:
好几年前做的纸带收卷机。

网友E:
我做过丹佛斯VLT2800  加一个旋转编码器做PID反馈信号   就这么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丹佛斯VLT2800  加一个旋转编码器做PID反馈信号   就这么简单
用旋转编码器来进行吗?你材料厚度自己输入的吗?应该必须是均匀的吧,还有就是这种材料应该比较结实吧,不结实就不安全了

网友G:
如果是控制线速度,那就要考虑卷径了。麻烦点。如果是只考虑张力的话,倒是简单,就是张力控制即可。张力控制的那台电机恒电流驱动即可。简单、粗略,但皮实、可靠。而且工艺也很简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好几年前做的纸带收卷机。
请问老师那个模拟光电开关是不是电压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师傅,您做过哪类的收卷机,都用什么控制设备,能和我交流一下吗,我不知道怎么选,能参考一下您的吗

网友D:
没有做机器的经验我怎么给你说啊?这不是哪种机器的问题,而一个原理问题。
光电模拟开关,要用电压输出的,0~10V,这个开关,距离0~500都可以。用电压直接控制变频器,相当于电位器一样。
张力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压一个合适的棒子在上面都可以了。这个机器没有想象中的那个卷大卷小的问题,如果要求计米,计米器不要装在收卷机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有做机器的经验我怎么给你说啊?这不是哪种机器的问题,而一个原理问题。
光电模拟开关,要用电压输出的,0~10V,这个开关,距离0~500都可以。用电压直接控制变频器,相当于电位器一样。
张力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压一个合适的棒子在上面都可以了。这个机器没有想象中的那个卷大卷小的问题,如果要求计米,计米器不要装在收卷机上。
没有经验的听吴工说了受益匪浅了,希望再介绍一下

网友D:
对于变频器取出模拟电位器电压,我那个时候还真想了很久,后来在变频器的风扇线上面取到了一个12V电压。
机器要看收卷的重量,用普通三相电机驱动,然后带动一个齿轮减速机。还要一个刹车器装在主轴上。当速度为0的时候,刹车自动刹车,只要有速度,刹车打开,否则会倒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师傅,问您点问题
我电机选1.5KW ,8级, 减速机 减速比 50,负载最大转矩200,此时的卷筒转速是1.6r/min,电机能带的动吗
怎么算啊 ,传动效率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减速机的传动效率大约为多少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选怎么的减速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师傅,问您点问题
我电机选1.5KW ,8级, 减速机 减速比 50,负载最大转矩200,此时的卷筒转速是1.6r/min,电机能带的动吗
怎么算啊 ,传动效率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减速机的传动效率大约为多少啊
选怎么的 减速机啊

网友G:
能带动,而且没问题。计算步骤:

第一步,根据8极电机和1.5kW的条件,计算出电机的额定输出转矩。19.1N.m;
第二步,根据减速比1:50和变速箱传动效率0.9(一般设计上都是取此值),卷筒驱动转矩896N.m远大于负载负载转矩200N.m的需求;
第三步,计算卷筒1.6rpm时电机的运行频率是多少,计算结果是5.33Hz;

结论:由此,我们知道交流异步电机变频器驱动,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最低限是,电机在5Hz以上即可满足恒转矩驱动的要求。故此传动系统对负载的工艺需求是满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 ,明白了,谢谢师傅,那那个减速机怎么选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 ,明白了,谢谢师傅,那那个减速机怎么选啊
变速箱选的变比再大点才好呢,电机的功率还可以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您看我这个装置,减速比要多大才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您看我这个装置,减速比要多大才合适
1:50 可以用,1:100更好。我不知道8极电机有没有再小的功率等级,如果1.5是最小的,那就只有把变速箱变比提高为有利。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的方案也是能用的。只不过要注意,一定要用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

如果是V/F控制,转速低了大转矩发不出来,费劲。矢量控制5-50Hz内,都能实现额定转矩的恒转矩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师傅,我选电机的时候,是选普通的三相电机,还是调频调速的三相电机,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减速比为100的话,选用0.75kw的6级电机啦,实际上能不能行啊
       还有那个风扇是不是要拆了,改独立的风扇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师傅,我选电机的时候,是选普通的三相电机,还是调频调速的三相电机,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减速比为100的话,选用0.75kw的6级电机啦,实际上能不能行啊
       还有那个风扇是不是要拆了,改独立的风扇啊
独立风扇是必须的,变频电机是必须的,变比1:100,0.75kW,6极,输出转矩约600多N.m也够用了。转速是刚刚5Hz,在恒转矩的临界点上。由此,还不如第一个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师傅,那个PG卡是什么原理,如果在测速辊上装编码器,来测线速度,脉冲信号给PG卡后,PG卡是把什么信号传给变频器,,又如何确定频率的输出,真的很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师傅,那个PG卡是什么原理,如果在测速辊上装编码器,来测线速度,脉冲信号给PG卡后,PG卡是把什么信号传给变频器,,又如何确定频率的输出,真的很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师傅,那个PG卡是什么原理,如果在测速辊上装编码器,来测线速度,脉冲信号给PG卡后,PG卡是把什么信号传给变频器,,又如何确定频率的输出,真的很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