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6):
求助!50千瓦功率,最少用几平方铜线?
开个饭店,面积160平方米,两台电磁灶,每台最大功率是20千瓦,两台5匹空调,外加照明。
需要多少平方铜线?
请个位朋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35mm2足够了。

网友B:
铜线25平方足够了

网友C:
都是三相电的话,同时工作25mm2铜线足够……

网友D:
三相的25就行了

网友E:
楼主用380V的电还是220V的?
要是380V的就是25m㎡

网友F:
还是35的铝线合算啊

网友G:
50KW 380 用国标的25平方铜线就可以了,放心的用

网友H:
电磁灶和空调,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
电源取三相还是单相?

网友I:
如果考虑远期行为,可以把总线设置为35mm平方截面的电缆。主要是考虑以后配电可能扩容。如果眼前利益,总线25平方截面电缆足够用。

网友J:
两台5p空调应该是三相的吧? 来学习的。

网友K:
安国家民用用建筑用电规范,铜线35

网友L:
应当是三相的,单相电的功率不超过15KW,听说也是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