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6):
各位师傅,我是一名S7-300初学者。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无法下载到PLC中,出现了以下情况:1)通过菜单栏PLC点击Edite Ethernet Node→Browse→start后没有结果显示;2)通过Options→SetPG/PC interfaceaccess→Test结果如下 points using this paramter set:
this 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is used by no access point of application
Error in function call SRMD_Set(..)
Error: No interface handle
敬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确保你的网卡的设置与PLC的以太网设置在同一网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后头我重新做了系统之后就好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请教一下师傅我今天遇到的一个问题:我在调用SFC14过程中“RECORD”管脚设置"out"变量名为“read”,数据类型为“ANY”.但提示为不合法数据。同样在调用SFC15时"RECORD"管脚设置为"IN"变量名为"write",数据类型为“ANY”。也提示为不合法。SFC14/15不能在有参功能中调用么?还是我那个地方没有设置妥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