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6):
两根火线之间的电压是三百八,那由变压器把单相二百二变成三百八,这两个三百八的电有区别吗

网友A:
有。变压器出来的相当于隔离了,和大电网不是一个地。

网友B:
从用电的角度看基本没区别,从安全的角度看220升压得到的380电压只要不接地,人碰到一根电源线不会触电。

网友C:
1\2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严格讲是有区别的

网友E:
那样的用法,这个变压器就叫做隔离变压器。
一般的设备厂商很少这样用,因为成本的缘故。
如果是想用380V电源,直接拉单相380V就得了,而且容量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