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需要编程吗

楼主(2013-07-26):
编码器和伺服一起用的时候,需要对编码器进行编程吗,它是怎么和PLC联系起来的呢

网友A:
编码器没有编程功能;
与PLC相连,你是指伺服电机上的自带编码器还是外加的编码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没有编程功能;
与PLC相连,你是指伺服电机上的自带编码器还是外加的编码器?
有些编码器有编程功能,例如我们的发明专利产品智能型编码器,可以对编码器使用时是长度、角度、速度的输出变量设定编程,旋转方向、量程、分辨率编程,通讯的地址、波特率编程等等。

网友B:
尤其是Rs485输出(或其他总线型)编码器,地址、波特率要编程好,才能与PLC匹配,读到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电机上自带的那种,那不编程的话,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怎么给的呢

网友C:
笨鸟前辈,你们真厉害

网友D:
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是固定的,要在连接的控制器中设定

网友E:
电子锯上面推板器,用智服马达,还装SIKO磁条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些编码器有编程功能,例如我们的发明专利产品智能型编码器,可以对编码器使用时是长度、角度、速度的输出变量设定编程,旋转方向、量程、分辨率编程,通讯的地址、波特率编程等等。
哦?有智能编码器?那通讯采用的形式是什么?485总线?与PLC可以直接通讯吗?与计算机可以直接通讯吗?(通讯速率)扫描周期?抗扰能力如何?价格?能介绍下吗?主要是了解下智能编码器的技术性能和性价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些编码器有编程功能,例如我们的发明专利产品智能型编码器,可以对编码器使用时是长度、角度、速度的输出变量设定编程,旋转方向、量程、分辨率编程,通讯的地址、波特率编程等等。
哦?有智能编码器?那通讯采用的形式是什么?485总线?与PLC可以直接通讯吗?与计算机可以直接通讯吗?(通讯速率)扫描周期?抗扰能力如何?价格?能介绍下吗?主要是了解下智能编码器的技术性能和性价比。
智能型编码器,内置32位CPU,可对绝对值编码器编程:
例如RS485输出的波特率、地址编程,比如已经应用于建筑机械塔吊防碰撞黑匣子,可对于两台塔吊回转臂的角度、高度等多个编码器组网监控防碰撞保护;或者雷达、通讯天线的转角、仰角的组网控制(已经多项军工产品列装)。
也有直接作为速度信号监控,在太阳能硅晶玻璃加工中作为速度监控应用。

网友B:
以上内容,都可以与PLC的RS485接口兼容连接,价格当然是国产的价格了。
关于扫描时间,有两种模式,如果是编码器主动发送模式较快,但是一个接口就只能连一个编码器了,如果是带地址的被动发送模式,因PLC轮询扫描,较慢,不建议用于实时快速控制,而可用于数据传递记录。

网友G:
编码器一般不需要编程吧;
平平淡淡才是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直接在伺服放大器中设置的吗?

网友F:
编码器能做通讯,实际上是一种进步,如果将来可以采用以太网形式而不是485形式,那就给来劲了,在电机处挂一个无线路由器,这个转速值远端的局域网内的设备都能接受,实时的,爽歪歪...

网友H:
回复 楼主:
常见的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是不需要编程的,最多在伺服里面对编码器做个参数设定。做为闭环控制的伺服,编码器只起个反馈信号的作用.   也就是说上位机给驱动器发命令走5圈,驱动器驱动马达走5圈,它走没走5圈,就是编码器来监视,告诉驱动器有没有完成

网友I:
要看什么样的编码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