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6):
因为还没修好,所以叫实况转播吧。

欧瑞2000,5.5KW,启动报OC,开始时曾有几个HZ走数然后报OC,后来发展成一启动就报OC。该故障比较奇怪,似乎是时有时无的样子。在接手初步检查中,曾突然没事了,带0.75KW电机正常,连续启停几次都没问题。放置一两天,再开机试验又不行了。

测试逆变模块输出电阻值正常,考虑中间有正常的时候,估计逆变模块没事。
驱动板保护二极管对各电源地短接,第一次能启动,第二次又报OC,反复试验确定故障在下三臂驱动。
调开下三臂OC输出光耦(图中的A元件)一端,再也不报OC。

分别测量LM339各脚电压,列出图二的数据。

尚未分析,待续。

网友A:
给楼主拓宽思路吧,模块自带igbt过流保护的话,可能就是模块坏了。如果是外部电路检测的话,观察开通信号和IGBT饱和压降检测信号的延时。如果是中间有电容值变大的话,反馈信号延时有可能程序会判定为过流。

楼主:
似乎数据没什么作用,还是普查该电路元件。
发现U相和W相A3120的输出6、7脚所接二极管(图上箭头所示)正反向阻值接近,拆下后查明确实损坏了。

这两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用什么管子代替可以?

楼主:
估计是负压泄放回路?
使用普通二极管替换后,LM339输出端电压正常,下三臂OC输出光耦电压正常,直流电压稳定在23V。
恢复电路,试验仍在启动时报OC,查OC输出光耦电压存在交流成分,测交流指针抖动,值很低近乎0V。

将保护二极管对地短接,不再报OC。

还需要继续检查。。。。。。

楼主:
使用的是1N4148二极管替换。
替换后查WN静态时有3V左右电压,对比UN和VN点的0.025电压明显不对,且时有时无。
考虑时有时无,元件表面没有明显异常,怀疑存在虚焊位置。
索性WN点向下所有焊点均点一遍,再测电压正常,带0.75KW电机连续运行十分钟没问题,重启没问题,我认为已经修复。

楼主:
总结:中间走了一些弯路,开始只考虑模块和模块保护电路,没有检查驱动输出信号。看这次检修过程,感觉驱动信号也会造成保护电路异常。

网友B(2013-12-12):
有头有尾,好!

网友C:
看样子是修好了啊

网友D(2015-05-31):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看了额下的实况后,去掉了oc报警181,结果是v相出了问题,但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各臂电压正常,这这用不会炸机吧?

网友E:
感觉还是要再观察观察!机器修没修好我看要满足以下三条:1)能让故障重现、2)不屏蔽报警、3)不去掉保护。

网友F:
学习了     ,,楼主搞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