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6):
 前一段时间维修一台VACON变频器驱动板直流母线P对V相输出有直流300V的电压。查了好多地方都是好多,最后查到一个反向二极管坏了。之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时好的。应该是二极管软击穿的缘故。

网友A:
是用电阻档量出来反相电阻大了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不能太相信,如果导通压降大的话,还会误判为坏的。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修复一台欧瑞1.5KW的变频器,上电运行发现三相输出不平衡,导致电机振动过大,怀疑某一个驱动IC存在问题,也是用直流母线P端分别测UVW三相的导通电压,最后试了好几次也没断定是那个驱动IC的事,时间紧,干脆六路都换了,故障解除,朋友们有没什么好方法能快速找出那个问题 驱动IC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波形比较直观快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比较直观快速
模块不摘除的情况下直接用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脉冲,容易造成误触发,导致模块炸毁,原则上不允许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测量方法只是测量模块的好坏,别的测不出来。你的驱动IC是什么型号的啊?有的可以手动加电压测得。不过最好不要带着逆变侧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比较直观快速
模块不摘除的情况下直接用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脉冲,容易造成误触发,导致模块炸毁,原则上不允许这么做
你可以断开主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测量方法只是测量模块的好坏,别的测不出来。你的驱动IC是什么型号的啊?有的可以手动加电压测得。不过最好不要带着逆变侧奥。
驱动IC是A3020V,有什么好方法能快速判断它好坏与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比较直观快速
模块不摘除的情况下直接用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脉冲,容易造成误触发,导致模块炸毁,原则上不允许这么做
你可以断开主电容
断开主电容?应该是断开充电电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3020的内部原理图。在如果你的电路板二脚的电压是固定的话(一般是+5V),那么只要在3脚接低电平就行了,可以接+5对应的地,你用个按键来控制这个低电平,以便来控制光耦的导通。6脚是输出,一般导通之前是—6V多,导通之后是+15V多。这要看你的VCC脚的供电是多少伏了,我见过的是+18V,加上光耦自身较小的漏电流,一般是+17.5V左右。
特别注意:一定要和以便隔离开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比较直观快速
模块不摘除的情况下直接用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脉冲,容易造成误触发,导致模块炸毁,原则上不允许这么做
现在比较喜欢断开P+,然后整机上电测试,小型的变频器。

网友D:
各位兄第,电阻损坏也会三相不平衡,我也修过一列,

网友D:
VACON变频器低温报警怎么处理,跪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具体啊。

网友E(2013-12-15):
12楼的低温报警是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