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6):
GE 9030  换了一个新的CPU 上电之后,OK和RUN灯同时闪亮,,,,和计算机不能通讯,,,,,,,旧的就可以通讯。。。。。。。。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CPU是带网口的,用网口和计算机通讯的话,需要设置IP地址,如果用串口,也要做通讯设置,从上位机软件或项目文件应该能查到这些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