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电流和空开?

楼主(2013-07-26):
两台55kw潜水泵同时软启动用多大空开和铜缆 。

网友A:
按理说,最少也要90mm平方截面的电缆。

楼主:
70铜缆和300A空开可以吗线路有100米

网友B:
55*2*2=220A,70*3=210A,有点显小。95*2.5=237.5A,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95平的铜线可以了,70的有点小了。

网友D:
95线长100米同时启动2台55KW也不够安全。线路压降也大, 120平方的铜线才可。

120平方铜心线 架构 400A的空开,整定电流在 315A

网友E:
前来学习,谢谢你们的精彩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