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平方地埋线

楼主(2013-07-27):
35平方地埋线500米能启动22千瓦潜水泵吗?往地下埋70公分

网友A:
可以用的,启动的时间还能有降压启动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启动的时间还能有降压启动的效果。
这降压启动的效果是怎么来的

楼主:
潜水泵启动用的是自偶降压启动

网友C:
可计算一下起动时和运行时的线路压降。

网友D:
应该没问题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