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7):
谁知道 基恩士plc与维纶通信接口 如何接线啊

网友A:
KEYENCE PLC是RS232口的;威纶的连接手册上有;

楼主:
版主谢谢你了, 现在线是接上了,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触摸屏的设置的端口与 plc的输入 端口对应不起来,这是为什么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PLC是哪种型号的?
输入对应的地址是否屏上设的正确?

楼主:
plc型号是 KV 60NAT  触摸屏:TK6070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