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出问题啦

楼主(2013-07-27):
我这边有部奥迪斯的电梯就是召唤板子上没有楼层的显示但是有箭头,电梯能正常运行,招换正常是什么原因,请师傅请教

网友A:
查显示楼层的电路,问题不大

网友B:
电梯都敢修,牛X的。!

网友C:
就是显示电路坏了呗。。。换个外招板调下地址码就好了。。

网友C:
这种问题应该只有单层外呼会。。。。不可能全部的外呼都同时出现这个故障的,,,拆下来洗洗。。。

网友D:
呵呵,都是行话(术语),都不懂,什么叫召唤呀?就是我想下楼在电梯门口按下那个下箭头的板子吗?没有楼层显示了?那是数字电路板的问题?也可能是通讯线的问题?都有可能的。还是所有楼层的显示都没?介绍清楚了。

网友E:
电梯都是特种设备,很少见有工厂自己的电工去弄的,特别是大厂或者电梯货梯很多的工厂。
除非工厂是私人小型工厂,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不是很高提升装置。
不出事还好,出了事故,电工就得背锅,而不是管理来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梯都是特种设备,很少见有工厂自己的电工去弄的,特别是大厂或者电梯货梯很多的工厂。
除非工厂是私人小型工厂,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不是很高提升装置。
不出事还好,出了事故,电工就得背锅,而不是管理来背。
允许违章指挥,不许违规操作?

网友G:
我们厂里的电梯都是我们修的 坏的也快 因为推车的人老是去撞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厂里的电梯都是我们修的 坏的也快 因为推车的人老是去撞门

一般需要特种操作证的,不过一般小事情维修工都会教电工处理,比如门触板接点接触不好等常见的情况

网友I:
电梯最好还是别带病运行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网友J:
就因为特行,才出现工控人想不到的事故
比如,深圳地铁,北京动物园地铁,前些日子的15人超重,不可思议的故障。还有门没关,梯子走了.....
楼主描述不明确。

网友K:
我两个同学在电梯行业,有一个在奥迪斯 如有需要可以告诉你他们的联系电话

网友L:
如果有相关操作证,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们厂里的电梯都是我们修的 坏的也快 因为推车的人老是去撞门
怎么拿运货的梯子来说哦。咱们的也是自己干。
那些栽人梯子,没有资质的,就别去动了。

网友N:
电梯要有专门的维修证

网友O:
呵呵!
十有八九电工都会去修电梯
我深有体会

网友G:
回复 网友M:
你不知道吧 载人的时候多 而且客梯也要修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你不知道吧 载人的时候多 而且客梯也要修
公司那个是简易的提升机,载人,必定重处

网友P:
是内、外所有的召唤板,还只是电梯内的。

一般找电梯公司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P:
像楼主所述,可能是显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