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7):
为什么我这里的d0不是重复1000升到3000然后又从1000升到3000这样重复执行动作呢,我的m0是一直接通。m8026是off的

网友A:
执行一次D0就会从D10慢慢变为D20,下次执行要重新接通M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m8026为off ,只有m0一直为on就重复d0从1000升到3000,不是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知你用的哪款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m8026为off ,只有m0一直为on就重复d0从1000升到3000,不是吗?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