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7):
反应釜 内温、油温 表上显示温度与用玻璃温度计实测温度相差30度左右,在表上调整正负30度后,与实测仍有差距。并在升温过程中表上显示温度比实测温度滞后大约五度左右,在降温过程中也会滞后。请教师傅应该如何调试才能得到更精确实时的数值,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呀?温控表各式各样的,不知道你的温控表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原理的?以及传感器是什么性质的?是热电偶?热电阻?还是远红外的?不说清楚了,没人知道呀。

楼主:
是K型热电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PID那种表,热电偶的传感器

网友A:
第一步,把k耦拿下,然后将端子短路,此时应该显示常温(当前的环境温度),然后,第二步,根据k耦的温度毫伏表,给端子加相应最高温度对应的毫伏(用毫伏计),看显示的温度是否正确。这样的标定就是0度与满度的标定。所有的温控表都会有这样的标定说明。用不着拿水银计来间接的标定温度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

网友B:
如果是热电偶 误差是比较大的 如果要校验该仪表需要MV的信号发生器 输入一个信号 当显出当前的值 进行对照 如果是在仪表上修正哪个值就是个假的值 只是让你看着舒服而已不是真实的温度 偏差较大 其实就是热电偶的温度测出来误差确实是比较大 还在传输过程程 的影响 ,该信号是电压信号容易受影响,如果是测温的温度在150摄氏度以后 建意采用PT100加温度变送器 输出电流信号 温度误差可以降到0.几度的偏差!

网友A:
热偶虽然精度差点,但皮实耐用,所以工业现场大量使用。特别是环境比较恶劣的场合。热偶挺好使。

回5楼,没有然后,就是温控表的校验,说明书上有交代,如果没,直接给制造商打电话质询。哪有温控表不能校验的?要么是硬件校验,要么是软件校验。总要有个方法呀。

网友C(2014-03-02):
可以校正温度,不过差5度有点多了,可能传感器有问题啦